晒板+求助

楼主(2015-07-11):
123的launchpad驱动CC3000没搞明白,想求一个完整例程参考一下下~~急求,多谢(ps:学长之前写了一个,但是那个例程加入其他的程序,比如PWM就会出问题,PWM可以输出,但是峰峰值只有560mv,而且CC3000也会驱动不了了)。。。

楼主:
求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A:
板子很丰富啊

网友A:
没有人会提供完整的驱动程序的。除非你外包。
建议你多看看cc3000的资料: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CC3000
http://www.ti.com.cn/product/cn/CC3000/toolssoftware

网友A:
觉得可能的原因:
1、你加入代码后,影响了驱动cc3000的时序。
2、PWM驱动代码或者电路有问题,建议你单独写一段pwm的代码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可能的原因:
1、你加入代码后,影响了驱动cc3000的时序。
2、PWM驱动代码或者电路有问题,建议你单独 ...

单独测试的PWM没有问题,早试过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独测试的PWM没有问题,早试过了

我发现了一个始终初始化重复,删除后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独测试的PWM没有问题,早试过了

那就是代码整合的问题了。放在一起后,注意不要相互影响

网友B:
代码整合出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C:
头像和板子很配

网友C:
一种供电出问题了,;另一种调用的资源冲突了,好几个模块同时在调用,这是最常见的两种原因

网友D:
加入新的程序时要注意资源分配问题,别发生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种供电出问题了,;另一种调用的资源冲突了,好几个模块同时在调用,这是最常见的两种原因 ...

我用的PD0和PD1输出,但是查找所有文件除了我的初始化,其他都没有用到PD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入新的程序时要注意资源分配问题,别发生冲突了

我没有找到哪儿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种供电出问题了,;另一种调用的资源冲突了,好几个模块同时在调用,这是最常见的两种原因 ...

有可能是,launchpad同时驱动CC3000还有PWM有点带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整合出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查出来了,我换成了PC口就可以输出并且CC3000也可驱动。。。。但是没道理啊!我之前查找全局只有我使用了PD口的啊!!我之前使用的PD口输出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代码整合的问题了。放在一起后,注意不要相互影响

查出来了,我换成了PC口就可以输出并且CC3000也可驱动。。。。但是没道理啊!我之前查找全局只有我使用了PD口的啊!!我之前使用的PD口输出PW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种供电出问题了,;另一种调用的资源冲突了,好几个模块同时在调用,这是最常见的两种原因 ...

查出来了,我换成了PC口就可以输出并且CC3000也可驱动。。。。但是没道理啊!我之前查找全局只有我使用了PD口的啊!!我之前使用的PD口输出PW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入新的程序时要注意资源分配问题,别发生冲突了

查出来了,我换成了PC口就可以输出并且CC3000也可驱动。。。。但是没道理啊!我之前查找全局只有我使用了PD口的啊!!我之前使用的PD口输出PW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出来了,我换成了PC口就可以输出并且CC3000也可驱动。。。。但是没道理啊!我之前查找全局只有我使用了 ...

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出来了,我换成了PC口就可以输出并且CC3000也可驱动。。。。但是没道理啊!我之前查找全局只有我使用了 ...

看内部资源的输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内部资源的输出口

请问怎么才能看内部输出口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才能看内部输出口呢~

用户指南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