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种电容有熟悉的吗?

楼主(2015-07-11):
这种电容有谁认识吗?
正面写
TV3
020G
背面写
K1G
153J
是15NF的电容,但是具体什么种类的电容,哪个公司产的电容不知道。

楼主:
还有这种电容,也不知道种类,希望高人指导。写的字是1000J

网友A:
问问厂商哦。

网友B:
第一种好像是陶瓷电容,第二种是云母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好像是陶瓷电容,第二种是云母电容。

多谢,淘宝上查了一下,网上的云母电容跟这个相当的像,估计就是了。

楼主:
第一种还是不太确定,查到的轴向陶瓷电容的图片,都没有这个家伙的左右长度长,差了不少,这个电容左右长度大约300MIL。一般常见的左右长度在170MIL左右。

网友C:
你这个板应该是US的多.
旁边的电阻为DALE的RN65之类的,只有老美的机子爱用这两个元件.
这个电容我拆过很多,应该是一种陶瓷/独石电容,基本性能也和我们用的独石电容相当,但品质相对好一点.
薄膜什么的做不到这种体积.这板上应该还有一种黄色的轴向钽电容,一个头是锥型的那种.

网友D:
不论是电阻、电容还是电感,
除了特殊要求,基本都是电路决定参数。
使用环境等要求决定使用哪种材料。

网友E:
第一叫轴向独石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板应该是US的多.
旁边的电阻为DALE的RN65之类的,只有老美的机子爱用这两个元件.
这个电容我拆过很多, ...

猜的相当正确。确实有轴向钽电解电容。也的确是美国板子。看来是搞的时间不短啊。

网友F:
第一个图是不是hp的仪器?

就是轴向独石电容

第二个是云母电容

网友G:
卧式安装的独石电容。现在国内似乎看不到有使用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电容,也不知道种类,希望高人指导。写的字是1000J

这个是银云母电容,玩音响的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