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 spi 8位双向通信问题

楼主(2015-07-11):
F0 spi  8位双向通信问题。  看了资料,F0的SPI多了一个FIFO 真是头痛,移值F1到F0总是不能正常工作:

修改的 地方有  SPI1 CR2 DS = 7,, 8bit. FRXTH = 1,  8位,,, 这样是不是可以绕开FIFO呢,DEBUG发现
FRLVL[1:0]: 为2,,RXNE=1,奇怪,怎么会这样,,,按上面设置理论上是和F1对应上了,,,还是绕不开FIFO很头痛。。。

有用SPI 双向通8位通讯的, 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你用库发送8位没问题,用寄存器的话他是发送16位的,要强制发送8位才行,看下库怎么处理就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库发送8位没问题,用寄存器的话他是发送16位的,要强制发送8位才行,看下库怎么处理就知了 ...

谢了,改了一下,这个FRVL【1:0】 现在是为0了,发的同时只接收一个字节回来,,,,但是程序还是跑不正确,纠结中。。。

网友B:
先用库,先调好再说吧;

网友C:
F0的SPI多出来的FIFO,是什么

楼主:
:Q:Q 上了贼船了,,,我想移植F1到F0不至于这么纠结。。。悔已晚。

示波器查了SO SI SCLK都有信号,读出来就是0X00...

网友D:
F0的SPI是不好搞,晚上去搜搜例子,我以前做的时候也是网上找的例子改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F0的SPI是不好搞,晚上去搜搜例子,我以前做的时候也是网上找的例子改改的 ...

:):(  ST的文档真是和MCHP差太多了,,,,就比如写SPI DR,明明有个DS设置成8位,给你要强制只写8位才行,可恶的是RM里只字不提。。。没有看查LIB还真不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的文档真是和MCHP差太多了,,,,就比如写SPI DR,明明有个DS设置成8位,给你要强制只写8位才行, ...

手册有说道的呀~

网友F:
找些例程先运行起来,再改

网友G:
写SPI DR,明明有个DS设置成8位,给你要强制只写8位才行
这个真是学习了

楼主:
不是很喜欢用LIB,不过新版本的LIB看了一下,果然写得进步相当大,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