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方案】+ 基于TUSB3410设计汽车胎压监测产品

楼主(2015-07-11):
汽车胎压监测功能介绍:
应用场景:汽车电子行业,顺应车载智能安全驾驶发展趋势,实现汽车多维度系统方案
胎压监测产品具备以下功能点:
(1)开机自检功能           (2)欠压报警功能                (3)过压报警功能
(4)快速漏气报警功能    (5)温度过高报警功能          (6)低电压报警功能
(7)系统故障报警功能    (8)显示轮胎压力 温度功能  (9)加密功能

方案描述:
1,硬件方案:
TUSB3410做为通讯主控USB device设备,通过USB把UART数据往USB HOST主端传输或接收,串口数据
是四个胎压模块数据,另外需要支持SD卡功能,TUSB3410芯片连接AU6350 USB_HUB芯片,最后
由AU6350 USB_HUB芯片的USB口与HOST端相连(如图:胎压)

2,软件方案:
TUSB3410主要实现USB-SERIAL驱动,TUSB3410包括INTERRUPUT类型接口及BULK类型接口,INTERRUPUT类型接口
下面只有一个中断端点,主要是做USB device与 USB host端心跳监控及数据加密功能,BULK类型接口下面配置为2个端点,
BULK IN做为两路串口读数据上传,BULK OUT做为写数据,USB驱动数据传输分析如下:
2.1  主端host请求数据,device端 USB 接收到请求令牌包,会把四个胎压模块数据通过USB管道向上传输数据。
2.2  系统host端驱动解析四个胎压模块数据,利用机制组包,数据存储在8K滚筒缓存区中。
2.3  USB-SERIAL驱动接口,解密节点数据。
2.4  胎压应用调用USB-SERIAL驱动接口,分别读取四个胎压模块数据(如图:软件加密设计流程图)

电路原理图:

源码程序:
TUSB3410单片机USB转串口驱动: USB-Ti3410-Device
android操作系统HOST端usb驱动:  USBSer

胎压实物图:

网友A:
胎压传感器的安装位置的比较特殊吧。

网友A:
这个还是采用USB型供电的,对供电过程中的电压变化的还是需要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胎压传感器的安装位置的比较特殊吧。

是的,嵌入在轮胎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采用USB型供电的,对供电过程中的电压变化的还是需要多注意的。

供电方面确实有要求,仪器测试,正常工作5V 15mA,产品上线,目前没有不良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采用USB型供电的,对供电过程中的电压变化的还是需要多注意的。

请教一下,主机端供电过程,若出现负载过大,硬件方案是设计稳压,USB主端供电电流是否会变化?

网友B:
楼主的390MHzRF啊用的是什么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390MHzRF啊用的是什么模块

超外差接收灵敏度 390MHz无线接收模块 RF射频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390MHzRF啊用的是什么模块

无线接收模块RXB12 390M/418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390MHzRF啊用的是什么模块

无线模块RXB12 390M/418M

网友C:
TUSB3410包括INTERRUPUT类型接口及BULK类型接口

网友D:
产品不错的样子,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USB3410包括INTERRUPUT类型接口及BULK类型接口

中断接口是做心跳,BULK是做数据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产品不错的样子,支持一下

感谢关注

网友E(2019-01-25):
引用 楼主:
无线接收模块RXB12 390M/41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