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新人求教USB问题

楼主(2015-07-11):
一个主板和一个模块使用mini和Micro USB通信,主板主机上会显示USB串口信息,但是现在一块主板没有串口信息,请问我想测试线上有没有信号,应该怎么测试?

网友A:
主板的USB D+接模块的USB D+;
主板的USB D- 接模块的USB D-;
USB5V和USB gnd两边连好,2个示波器1:10探头的地线夹在USB gnd上,探头钩在USB D+和USB D-上。
USB D+和USBD-是差分信号。
另外要注意示波器的带宽大于USB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