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PC的规则问题

楼主(2015-07-11):
画了几块两层板,老师在布局走线完成以后,再覆上铜了之后,检查板子时,老是会有很多规则上的不满足,比如丝印与丝印之间,丝印与信号线之间的距离等,都会报错;是该怎样在布局和走线时注意这些问题,边布边改;还是只要线与器件,与线之间的距离满足规则先满足,等所有的信号线、电源线都走完了之后,再改规则呢?

网友A:
丝印和丝印之间确实会有规则约束,但是丝印和信号线没有吧,焊盘和丝印会有的。这些规则你首先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如果忽略掉这些违反规则的提示,会怎样;规则一般是根据制造工艺和设计要求事先设置好,再进行布局布线,在实在不能满足规则的条件下,可在合理范围内调整规则。大致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