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使用FAT32文件系统

楼主(2015-07-11):
最近在做一个数据采集卡,需要将数据临时存储在SD卡中,本来是想把SD卡当普通的类似EEPROM的东西来用,通过SPI的方式对其内部进行读写数据。后来因为考虑到可能要直接插到电脑上,所以还是移植FAT32文件系统,但是我有个疑问,是不是SD卡里面已经有个FAT32文件系统,否则单片机按照FAT32的数据存储形式读写数据就没有意义。此外,如果我不用FAT32,而是通过底层读写函数对SD读写,会不会破坏SD自带的FAT32文件系统,比如一般物理扇区0里面存放的是FAT文件系统的一些信息数据,如果我对扇区0写数据,那SD卡是不是就不被电脑识别了?

网友A:
对,SD卡被格式化为FAT32,你单片机通过SDIO/SPI和SD卡通信,必须按照FAT32格式去做,否则你读写完SD卡以后,放到电脑上不能被识别。或者也可以用winhex软件去搞,这样完全不用FAT32文件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SD卡被格式化为FAT32,你单片机通过SDIO/SPI和SD卡通信,必须按照FAT32格式去做,否则你读写完SD卡以后 ...

怎么结贴啊?忘记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