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求助SH79F6488

楼主(2015-07-11):
我现在用SH79F6488驱动DHT11,数据端口是P3.6,以下是部分程序:
        dht11 = 0;
        Delay_1ms(20);
        dht11 = 1;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if(dht11!=0)
        {
                EA=1;
                return ;
        }
        else
        {
                while(dht11 == 0&&count++ < NUMBER);
                if(count >= NUMBER)
                {
                        dht11 = 1;
                        EA=1;
                        return ;
                }
dhT11就是P3.6端口,开始时先拉低,延时20ms之后拉高等待40us,之后DHT11会拉低该引脚,表示传感器应答信号,现在用示波器观察却发现执行dht11 = 1;这条指令用了很长时间,在这个时间内DHT11早已应答完毕,数据都传完了,才进入微秒延时程序,请问是怎么回事?
多谢!

楼主:
各位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感觉莫名其妙啊,求解答~

网友A:
我给你发一个例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