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新手画板~求指教

楼主(2015-07-11):
画了几块了,也不知道该注意些什么,求指教!

网友A:
还是挺规矩的

网友B:
布局还可以,左上角的走线就。。。。。

网友C:
左上角USB口朝里面的?、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

网友D:
你的芯片引脚间距是有多宽..引脚中间都是走线

网友E:
看PCB板上的电源线,像中国地图的外形,就知道是你自己随意所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PCB板上的电源线,像中国地图的外形,就知道是你自己随意所布。

电源线应该怎么走喃,该有些什么最需要注意的嘞,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上角USB口朝里面的?、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

就是不晓得该怎么放,还有它是绿色的这个问题   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晓得该怎么放,还有它是绿色的这个问题   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USB座旋转哈放在板子边缘就行了,,这也不知道?。。。。。手动斜眼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晓得该怎么放,还有它是绿色的这个问题   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什么软件画的

绿色的肯定是违反了某项规则引起

网友G:
总觉得插针放对称要好看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软件画的

绿色的肯定是违反了某项规则引起

AD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座旋转哈放在板子边缘就行了,,这也不知道?。。。。。手动斜眼笑。 ...

这个晓得啊   我是说方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晓得啊   我是说方向

方向你旋转一下不就行了,,,这也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