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有源滤波器原理电路理解之疑惑

楼主(2015-07-11):
      各位前辈,最近了解到有源滤波器的原理和来源,如图,但是不理解缓冲器在其中起的左右是什么,希望前辈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在没有缓冲器时,电路前半部分是一个RC低通滤波器,时间常数为1/RC,但是一旦接了负载R后,根据戴维南等效定律,这个电阻R变化了,从而影响滤波器性能,请老师从缓冲器加后对等效电阻R的影响方面解释一下有源滤波器为什么不受负载影响。。谢谢了)

网友A:
缓冲器输入阻抗理想认为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冲器输入阻抗理想认为无穷大。

缓冲器特性就是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小,缺点就是放大倍数很小(约等于1)

我的疑惑是:为什么加了缓冲器后,负载的大小就不会影响RC滤波器的滤波特性(1/RC)?
谢谢

网友B:
嗯, 楼主很认真, 要探究其所以然. 非常赞赏.
我看可以这样理解, 为了理解方便, 不妨用三极管射极跟随电路来分析阻抗变换的原因
当这个缓冲区从输入端吸收1个单位的电流, 跟随器会从集电极(电源提供)β个单位的电流.
从阻抗是电压/电流的定义分析. 这个电流对比的比例就是阻抗变换的实质.

网友C:
这个是个有源低通滤波器的设计说明的吧。

网友C:
这个在选择运算放大器的时候也是需要注意的,,所选择的运放的输入阻抗的要比较大的。

网友D:
这个输入阻抗是非常大的,输出阻抗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输入阻抗是非常大的,输出阻抗很小。。

能说明白些吗,我不是很懂哎

网友E:
正在学习滤波器,多谢楼主提供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