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tool工具下载androi.d4.4.2有问题

楼主(2015-07-12):
AN, TI, ce, ev, boot
我的开发板是i.mx6DL SabreSD. 在板子刚下来时,做了400M DDR压力测试,正常通过,使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 下载程序到emmc中,发现到"access boot partition 1"时出错,在串口中查看发现报如下错误:
UTP: received command '$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512 seek=1536 count=16'
UTP: executing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512 seek=1536 count=16"
16+0 records in
16+0 records out
8192 bytes (8.0KB) copied, 0.000264 seconds, 29.6MB/s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512 seek=1536 count=16.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 echo 0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
UTP: executing "echo 0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
sh: can't create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 nonexistent directory
UTP: sending Non-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echo 0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
utp_poll: exit with status 256

我在ucl2.xml中Android-SabreSD-eMMC下注释掉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0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access boot partition 1</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1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 re-enable read-only access</CMD>后,
报这个错can't create /sys/devices/platform/sdhci-esdhc-imx.3/mmc_host/mmc0/mmc0:0001/boot_config: nonexistent directory
一起注释掉<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8 > /sys/devices/platform/sdhci-esdhc-imx.3/mmc_host/mmc0/mmc0:0001/boot_config">enable boot partion 1 to boot</CMD>后
跑到 “Partitioning...”出错,错误信息如下:
Warning: /dev/mmcblk0 is not a block device
Disk /dev/mmcblk0: cannot get geometry

Disk /dev/mmcblk0: 0 cylinders, 255 heads, 63 sectors/track

sfdisk: ERROR: sector 0 does not have an msdos signature
/dev/mmcblk0: unrecognized partition table type
Old situation:
No partitions found

sfdisk: Partition 1 does not exist, cannot change it

PS:我新板子emmc是使用的SD4_DATA0到SD4_DATA7,SD4_CMD,SD4_CLK,是不是需要在mfg工具中修改u-boot-mx6dl-sabresd.bin和uImage?
PS:几块板子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吧!
不知道我描述的是否清楚,如有不正确,请批评指正,谢谢!

楼主:
在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下面添加如下命令: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ls -l /dev/mmc* ">ls /dev/*</CMD>
查看串口没有mmcblk0设备结点。
请问哪位高手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     Jumping to OS image. 下面添加如下命令:
        ls /dev/*
查看串口没有mmcblk0设备结点。

没有弄过啊,不是太懂,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B:
发帖有奖,希望常来21ic提问呦

网友C:
先在Uboot看下设备有没有识别吧。或者先用SD卡启动试试看!

网友D:
还没用过MFGtool,一直都是用SD卡调的,有空学习学习......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找到emmc是硬件问题,后面在ucl2.xml中修改了烧录分区能启动了!谢谢各位给的答复

网友E:
看看Uboot下设备有没有识别

网友F:
恭喜楼主问题已经解决,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