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串口发送中断一直触发

楼主(2015-07-12):
本人小白一个,查询发送可以的。现在想通过串口中断来发送。可是调试发现一直触发中断,查询出不来了。上代码

//初始化
void US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GPIOC,2,GPIO_Mode_In_PU_No_IT);
    GPIO_Init(GPIOC,3,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USART1, ENABLE);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Init(USART1,(uint32_t)9600,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StopBits_1,
    USART_Parity_No, (USART_Mode_TypeDef)(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USART_IT_TC),ENABLE);  //使能发送接收中断
    ITC_SetSoftwarePriority(USART1_TX_IRQn, ITC_PriorityLevel_1); //优先级
    ITC_SetSoftwarePriority(USART1_RX_IRQn, ITC_PriorityLevel_1);
    USART_Cmd(USART1,ENABLE);
}

//发送中断
INTERRUPT_HANDLER(Uart_TX_IRQHandler,27)
{
    USART_SendData8(USART1,(unsigned char)TxBuff[cunt]);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IT_TC);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C,ENABLE);
}

求解答

网友A:
ISR里面不是重新发送了数据么,那发完了还不是应该进来?而且ISR里面还设什么enable,一看就是乱来。小白不怕,怕不思考的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R里面不是重新发送了数据么,那发完了还不是应该进来?而且ISR里面还设什么enable,一看就是乱来。小白不 ...

不好意思,受教了。改了下还是这种情况。

INTERRUPT_HANDLER(Uart_TX_IRQHandler,27)
{
  if (flag)
  {
      USART_SendData8(USART1,(unsigned char)TxBuff[txbtm++]);
      if(txbtm > 10)
       {
            flag = 0;
            txbtm  = 0;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TC);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C,ENABLE);
}

网友A:
txbtm是全局变量么?把这个变量通过串口发出来看,在变化么?

网友B:
楼主对程序理解的不是很深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btm是全局变量么?把这个变量通过串口发出来看,在变化么?

自己配了下寄存器,可以了。
原因还没找到,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C:
硬件电路确定没有问题吗?改下触发方式看看,标志位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电路确定没有问题吗?改下触发方式看看,标志位什么的

我用官方的库函数,查询发送,中断接收都是可以的。
都是如果存在初始化使能发送中断,就会不停进入串口发送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官方的库函数,查询发送,中断接收都是可以的。
都是如果存在初始化使能发送中断,就会不停进入串口 ...

楼主初始化的时候,清发送标志位看看呢。

网友E:
标志位是不是每次都得清

网友F:
usart_it_tc 楼主,这个是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官方的库函数,查询发送,中断接收都是可以的。
都是如果存在初始化使能发送中断,就会不停进入串口 ...

中断标志位及时清除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art_it_tc 楼主,这个是啥

TC:发送完成
当包含有数据的一帧发送完成后,由硬件将该位置位。如果UART_CR2中的TCIEN为1,则产生中断。

楼主:
我看论坛里有人说过:
TXE:发送数据寄存器空    触发中断
TC:发送完成                触发中断
而我使能的是发送完成触发中断

  1.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USART_IT_TC),ENABLE);  //使能发送接收中断

中断标识我没进一次都是清除的。

  1.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TC);

更有帖子里说使能发送中断就是要一直触发的,不发送就关闭中断。
:dizzy:准备先试试看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TC:发送完成
当包含有数据的一帧发送完成后,由硬件将该位置位。如果UART_CR2中的TCIEN为1,则产生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USART_IT_TC),ENABLE);  //使能发送接收中断
为啥需要“USART_IT_TC”?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大家的帮助。:D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大家的帮助。

恭喜~分享一下解决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分享一下解决办法吧

14楼我已经说明了问题。两个中断选一个使用

网友G(2017-09-15):
您好,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怎么实现发送中断的
请求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