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讯modbus rtu报文解析谁会呀,如何应答,...

楼主(2015-07-12):
(无正文)

网友A:
看MODBUS协议就会了,很简单的
你这个例子这个报文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楼主:
我就是纳闷到这里了,这是昆仑触摸屏发出来的数据,我又用串口助手截获的,就是触摸屏直接连接电脑用串口助手看触摸屏发的数据,就是这样

楼主:
最少应该全是0呀,FF处,为什么会是FF呢

网友A:
看看串口设置吧

网友B:
楼主还在弄这个啊,下个MODBUS的协议,再去网上搜那个威纶的例子,威纶主页上好像有。依葫芦画瓢就可以了,最后把读位单元协议简单修改一下

网友B:
楼主这结贴率为0,哎

楼主:
刚刚又试了半天,用串口监控,只有这部分是FF,crc效验值也对

楼主:
不用昆仑的了,用威纶的再试试,用文本试着没有问题,就是用昆仑触摸屏就不行,监控数据才发现不对,至于哪里引起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昆仑触摸屏连个技术支持都找不到

网友B:
没用过昆仑通态的屏,不排除屏幕软件有漏洞,每家屏幕的通讯协议都有点细微差别

网友C:
昆仑的屏应该是不错的,记得上学时老师的项目只要有屏基本都是这家的,建议去工控网问问,他们用的比较多

网友D:
01 03 ff ff ff ff的CRC应该是44 5E,你的是00 09,肯定有哪里不对。

网友E:
首先确认屏发出的数据帧正确不(根据屏的动作或何种请求),
再根据标准MODBUS协议,下位机返回一帧正确应答,
通讯即完成

楼主:
找到原因了,地址应该+1处理,谢谢大家

网友F(2016-03-18):
您好,您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怎么收到的报文是01 03 FF FF FF FF 00 01 73 38

网友G(2020-12-26):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地址应该+1处理,谢谢大家

看到你的结果,也帮助了我,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也根据你的经验处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