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反相比例放大器实际测试时输出电压6v以上被削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12):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信号由何而来?注意你的放大器输入阻抗仅500欧。
你的运放AD549能够输出多大电流?即使输出空载,R4上也要流过3mA电流。

网友B:
电源电压限制?

网友A:
楼主电源电压用到了正负15V,应该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由何而来?注意你的放大器输入阻抗仅500欧。
你的运放AD549能够输出多大电流?即使输出空载,R4上 ...

请教版主大人,运放的输出电流限制运放哪方面的性能呢?

网友D:
这些简单问题,教材上都该说的。
OPA的电流输出能力,并非取决于快损坏时的最大允许电流(跟三极管不同),而是你能容忍的输出电压减小程度!当负载电阻从无穷大减小到0欧姆时,输出电压从期望值vo逐渐下降,输出电流从反馈电流iF增大到安全值(比如741是20mA)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版主大人,运放的输出电流限制运放哪方面的性能呢?

当然是限制运放的最大输出电流啦!

网友E:
没加负载, 相当于全反馈, 有6v已经不错了
另外multisim可以换ltspace, tina更爽,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F:
是仿真,还是实际,AD549输出阻抗比较高,你可以把两个电阻各增加一倍试试

楼主:
是在实际测试的时候输出波形大点了就削顶,仿真结果是正常的,它的输入是一个积分器,电阻增加一倍我试过了,也不行啊,这个是整个的电路图,其实我之前只是想做一个稳定输出的积分器,要求是没有相位的变化,输出峰值达到10v,但是怎么也实现不了,所以我想用现在的电路,前一级输出相移180,的正玄波,后一级反相放大,现在实际测试发现输出达不到10v,就会削顶,求各位给想个招,拜谢!!!!

楼主:
这是仿真的结果,是很正常的

楼主:
如果有大神能告诉我怎么用AD549或者其他的片子做一个无相移,稳定输出10v的积分器电路就更好了,我试了好多,都不行,才想用上边的电路,没办法了,求指点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在实际测试的时候输出波形大点了就削顶,仿真结果是正常的,它的输入是一个积分器,电阻增加一倍我试过了 ...

你的实际电路是什么样的负载阻值和反馈电阻阻值?
AD549的输出特性如下图:

楼主:
我这个其实是没有负载的,输出端直接接采集卡,采集卡最大可采集10v的电压

网友H:
积分要无移相?俺见识短,没见过!是否外星文明里有?真想见识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其实是没有负载的,输出端直接接采集卡,采集卡最大可采集10v的电压 ...

R5和R4也等效于负载电阻。
AD549规格书表格里负载为10k也是最大12V而已,Rail-to-Rail的运放又没有这么宽电压范围的,考虑一下是否能做电平移动并用单电源。如果还不能估计要用更高工作电压运放和更高电压的电源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积分要无移相?俺见识短,没见过!是否外星文明里有?真想见识一下!

10楼意思是:
积分器输出是Vo=-∫xxxxc,后面加一级反向放大Vo'=-xxxxx,于是级联后Vo*Vo'=-*-=+

简单地说把负号变正号!

楼主:
就是把负变成正的,今天又试了一天,还是削顶,想问一下16楼的大神,单双电源供电有什么区别,何为电平移动,不懂啊
!!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把负变成正的,今天又试了一天,还是削顶,想问一下16楼的大神,单双电源供电有什么区别,何为电平移动 ...

单电源对于你仿真那样输入峰峰值幅度很大的输入没有作用,如果你实际电路没有负电压只有正电压可以用单电源解决(换更大的电源电压)。电平移动可以参考《OP放大器应用技巧100例》第2章“16 单电源工作中不能完全OV输出时可采用电平移动”,本论坛有扫描的《OP放大器应用技巧100例》自己搜索下载看看。

网友I:
仿真用的是50Hz,你的积分速率是多少?
前级交流阻抗太低,这么重的负载,如果积分速率高肯定消顶。
把仿真信号的频率提高到和你的积分速率一致你再看看。

楼主:
是把输入信号的频率提高试试吧,我试过了也不行啊,而且我这个要求就是50hz,不可以改变,敢问大神,有没有办法通过调整电路来消除实际测试时削顶的问题!!!!!拜谢

楼主:
谢谢给位大神,问题已经解决了!!!!:lol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给位大神,问题已经解决了!!!!

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呢?

网友J(2018-01-16):
怎么解决的都不留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