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Q3 ,Q4 导通条件

楼主(2015-07-12):
当Vin<-VEE+0.6时 Q3 与Q4 导通情况   为什么?

网友A:
Q3是当做二极管用了,看不出这个电路有什么用,感觉左边的三极管会烧掉!

网友B:
Q3的bc短路使用了

网友C:
集成电路的内部电路分析, 有点让人迷糊, 其实这个条件下也没有啥问题. 原因是上面的那个恒流源

当Vin<-VEE+0.6时 Q3, Q4 会进入截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