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控制无刷电机的IPM模块问题

楼主(2015-07-12):
问下有没有人用过IPM模块,我用的是FSBB30CH60,用来驱动带霍尔的无刷电机,图片中一个是它的内部结构图,还有一个是IPM模块电路图,电机没有转,软件配置检查过没有问题,用于换相的中断也能进去,测量了6路PWM,一路电压3.1V,一路2.3V,测了下U,V,W电压都是为0,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建议,IPM供电,先不采用自举,上桥臂,3路电源独立供电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IPM供电,先不采用自举,上桥臂,3路电源独立供电试试看

你好,我量了下,6脚故障输出引脚,输出是低电平,说明书说功率模块的 是IPM故障输出报警引脚,一旦IPM受损(发生过流保护或发生欠压闭锁时)则通过此引脚输出低电平。我又重新焊了块IPM上去还是这样子,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2019-09-12):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IPM不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