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外部中断函数函数名的命名方法

楼主(2015-07-12):
一般来说,我们的命名方式是这个样子的,EXTI0_IRQHandler,按照以往的惯例,应该这样继续下去
EXTI0_IRQHandler
EXTI1_IRQHandler
EXTI2_IRQHandler
EXTI3_IRQHandler
EXTI4_IRQHandler
EXTI5_IRQHandler
EXTI6_IRQHandler
EXTI7_IRQHandler
EXTI8_IRQHandler
EXTI9_IRQHandler
EXTI10_IRQHandler

可是实际是这个样子的,命名方式分为两种

1.中断0-4,命名方式同以前一样
EXTI0_IRQHandler
EXTI1_IRQHandler
EXTI2_IRQHandler
EXTI3_IRQHandler
EXTI4_IRQHandler

2.中断5-15,命名方式如下
  1. EXTI9_5_IRQHandler ; EXTI Line 9..5
  2. EXTI15_10_IRQHandler ; EXTI Line 15..10

楼主:
        中断线在 5 之后的就不能像 0 ~ 4 那样只有单独一个函数名,都必须写成EXTI9_5_IRQHandler 和 EXTI15_10_IRQHandler 。 假 如 写 成 EXTI5_IRQHandler 、EXTI6_IRQHandler、…、EXTI15_IRQHandler 编译器是不会报错的,不过中断服务程序不能工作。所以如果不知道这样的区别,会浪费很多时间来查找错误。

网友A:
有个问题,比如是外部中断11,写EXTI15_11_IRQHandler 呢还是EXTI15_10_IRQHandler 呢?那么共用一个外部中断函数么?

网友B:
这个跟STM32的命名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