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脉冲变压器驱动的疑问

楼主:
如下图所示,脉冲变压器的驱动电路,由于电流,功率都很小,所以直接用三极管驱动。不知道用npn和pnp这两种电路有什么区别。第一张图在实际实验时发现变压器初级电压并不高,导致次级放大电压也不高,我尝试在初级并联一个谐振电容,效果也不好,求解。

已经解决了,是三极管选型选错

网友A(2015-07-12):
第二幅图(使用PNP管)根本就是错误的。

网友B:
你的目的是升压吧,频率多高,你试试不同频率,你的目的是什么,输入PWM,输出时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幅图(使用PNP管)根本就是错误的。

不好意思,示意图画错了,已经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目的是升压吧,频率多高,你试试不同频率,你的目的是什么,输入PWM,输出时什么? ...

我希望把PWM波峰峰值放大,现在输出有一定的余震波形,应该是电感的固有属性,影响不是很大,主要是放大这块,还没有完全实现

网友B:
有一定余震波形

余震波形叫振铃,应该是分布电容构成,只知道与变压器绕制方法有关,可以试着几种绕法试试。
你变压器的升压比是多少,想输出多高的PWM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