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NVIC 的优先级组配置

楼主(2015-07-12):
vi, ic, AI, air, rc
NVIC 只可以配置 16 种中断向量的优先级,也就是说,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的数量由一个 4 位的数字来决定,把这个 4 位数字的位数分配成抢占优先级部分和响应优先级部分。有 5 组分配方式 。这个为什么是五种分配方式呢?这是由M3内核中的应用程序中断及复位控制寄存器(AIRCR)(地址:0xE000_ED00)决定的,是由AIRCR的 8-10位决定的。寄存器截图如下:
设置五种分组的代码如下:
void NVIC_PRIGroup_Enable(uint32_t NVIC_PRIGroup)
{
    /* Set the priority grouping value */
    SCB->AIRCR = AIRCR_VECTKEY_MASK | NVIC_PRIGroup;
}

网友A:
还是不懂,为什么是5组呢?这个是由什么决定的了?

网友B:
NVIC 只可以配置 16 种中断向量的优先级,也就是说,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的数量由一个 4 位的数字来决定,把这个 4 位数字的位数分配成抢占优先级部分和响应优先级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VIC 只可以配置 16 种中断向量的优先级,也就是说,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的数量由一个 4 位的数字来决定 ...

这个说的是啦,抢占优先级与响应优先级的使用需要注意各自所能确定的最大用量的。

网友D:
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的数量由一个 4 位的数字来决定,把这个 4 位数字的位数分配成抢占优先级部分和响应优先级部分。

网友E:
这个学习了啊,,优先级的设置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