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压摆率SR

楼主:
pi, hz
SR=2*pi*Vpp*f  ->f=SR/(2*pi*Vpp)  =11/(2*PI*VPP)=0.065M(hz) 理论值
     而图上标的是25K 左右

网友A(2015-07-15):
25kHz 以下, 受电源电压的限制, 无法输出更高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kHz 以下, 受电源电压的限制, 无法输出更高的电压.

已结找到问题了  SR 这压摆率是2.3v/us
                       vpk=vpp/2;
                     f=2.3/(2*3.14*14)=0.026M  跟那个图就很接近了

网友B:
压摆率(SR)是指输入为阶跃信号时闭环放大器的输出电压时间变化率的平均值
以前还不知道什么是压摆率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