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和 Fatal error: Probe no...

楼主(2015-07-12):
点击download and debug出现了两个错误,大牛们帮新手看看。
Sun Jul 12, 2015 22:10:58: Fatal error: Probe not found   Session aborted!
Sun Jul 12, 2015 22:10:58: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64Fxxx128K.flash图片为IAR配置

网友A:
楼主,你板子对应的磁盘是MBE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板子对应的磁盘是MBED吗?

是mbed  3个驱动都有

网友A:
你检查下你这个路径下面: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
有没有FlashK64Fxxx128K.flash这个文件?
估计是你IAR版本低的问题。
我把K64相关的几个文件上传,你解压后把三个K64的文件放到上面的路径下面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你这个路径下面: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flashloader\ ...

恩   全部替换你发的文件  还是不好使  是不是破译的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全部替换你发的文件  还是不好使  是不是破译的有问题

你跑的是什么程序?
如果是官方程序告诉我,去用MBED下载看看,如果是你自己的程序,你把工程发给我,这边下载看看,
如果我这边正版的IAR能下载,那么就是你IAR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跑的是什么程序?
如果是官方程序告诉我,去用MBED下载看看,如果是你自己的程序,你把工程发给我,这 ...

给我一个官方例程,我没有  k64f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我一个官方例程,我没有  k64f的

K64的例程,你可以到官网下载KSDK,KSDK里面有很多关于K64的例程,你选择好debug位CMSIS之后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KSDK下载链接:www.freescale.com/ks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K64的例程,你可以到官网下载KSDK,KSDK里面有很多关于K64的例程,你选择好debug位CMSIS之后直接下载就可 ...

错误很多,没搞明白怎么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误很多,没搞明白怎么下载

有没有先编译库?要先编译库之后,再编译工程。
请按照KSDK里面的文档操作,C:\Freescale\KSDK_1.2.0\doc
里面有个Getting Started with Kinetis SDK (KSDK) v.1.2.pdf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