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 两个串口发送数据混乱了

楼主(2015-07-12):
开了两个串口,没有用DMA,A机与B机串口1通讯,A机与上位机串口2通讯。
B机居然收到了A机回给上位机的数据。
查看了软件管脚配置没发现错误,硬件也没有问题。

是不是dspic开两个串口必须要DMA?
其他原因?

网友A:
多看看自己的代码,自己写的代码,自己确认下到底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自己的代码,自己写的代码,自己确认下到底有没有问题

真没看出明显错误

网友A:
那就不是明显错误,需要你好好找找了
慢慢在线调试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明显错误,需要你好好找找了
慢慢在线调试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好了 ...

好像是这个原因,待验证。
引脚的选择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834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