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NP三极管做开关 初学者最容易忽略的问题

楼主(2015-07-12):
在这篇帖子中,我用NPN三极管讲了一下三极管作为开关使用基极电阻的选取方法: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1&extra=#pid5659042

为什么不用PNP三极管讲?因为PNP三极管的输出特性都是负的,理解起来比较费劲,如下图,是PNP三极管S8550的输出特性曲线:

看到没有?横坐标、纵坐标、就连曲线上的电流都是负数。

我们先来看看PNP三极管怎么驱动继电器,如下图:

从上图,你可以看到,PNP三极管的电流是从E流向C的,回忆一下NPN三极管的驱动电路,你可以发现,NPN三极管的电流是从C流向E的。

所以,上图中的Ice和Vce就是负数,如果写成Vec或者Iec,就是正了,不过人们习惯上写Vce,所以就用负数表示。因为PNP是低电平导通,所以PNP的基极电流是从E流向B的,所以Ibe就是负数。

(在上图中,有些人可能会纠结,S8550的引脚标号是不是错了?答:没有错,我这个标号是按照SOT-23封装标的,你如果看的是DO-92封装的图,1脚和2脚的名称就是反的。)

(继电器线圈两端需要加续流二极管,图中没有画出)

以后在应用NPN或者PNP驱动继电器时,记住两点:
1. NPN的Ic是从C流向E,PNP的Ic是从E流向C
2. 不管是NPN,还是PNP,永远把继电器的线圈一端连接到三极管的C极

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出!

网友A:
楼主辛苦,那么晚还发帖

网友B:
为什么连到C极呢?求楼主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连到C极呢?求楼主解答

你若做个实验,会发现接到C极和E极都可以。

不过,如果接到E极,负载的电压如果变化,会影响到E极的电压,造成电路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若做个实验,会发现接到C极和E极都可以。

不过,如果接到E极,负载的电压如果变化,会影响到E极的电压 ...

哦哦 多谢楼主了

网友C(2015-08-25):
给不辞辛苦的楼主点赞

网友D(2016-01-09):
引用 楼主:
你若做个实验,会发现接到C极和E极都可以。

不过,如果接到E极,负载的电压如果变化,会影响到E极的电压 ...

好像主要不是这个原因哦。负载是受电,不是供电哦。咋个影响?对于NPN不让负载接到E极是为了用较低的电压也可实现高电压(相对高而言)的开关。对于PNP,驱动开关的电压不能比供电电压低。不让负载接到E级,主要是要将负载与电源断开。如果连接到E级,则一端要和电源连接,这样会有潜在的不安全因素。这和我们家里用的电灯电器开关连接原理一样,要断火线或双线。

网友E(2018-01-16):
引用 网友D:
好像主要不是这个原因哦。负载是受电,不是供电哦。咋个影响?对于NPN不让负载接到E极是为了用较低的电压 ...

其实这两个方面都有的,因为现在的LED灯具都是有驱动电源的,在特定状态下会有脉冲电流。

网友E:
新手,我请问下,如果我用PNP和NPN三极管各一只,组成切换电源通.断。两基极相连串470输入信号1.0作为驱动电压。电源端分别接NPN   C  极 ,PNP E  极,是否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