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仿真状态下,打断点 PWM输出停不下来

楼主(2015-07-13):
STM32 仿真状态下,打断点 PWM输出停不下来
各位高手,有没有办法让仿真的时候  打断点 PWM停止输出

网友A:
PWM程序初始化后,硬件完成输出的;

你需要断点停止输出:只能在断点前先关掉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曾经设置过,在程序仿真打断点时 可以让PWM禁止输出的 ,只是现在不记得这个选项在理里设置的

网友B:
寄存器有选择定时器在调试时行为

网友C:
对, 楼上说得很对, 请楼主仔细看一下手册关于调试寄存器的部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