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高手讲解~

楼主(2015-07-1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电路好像有错。
电源由4mA恒流源供电,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好像有错。
电源由4mA恒流源供电,不可思议。

我仿真过,确实有与实际电路类似的波形输出,但因为元件参数有问题,波形很差

网友B:
你看一下胡斌出的那几本书

楼主:
重新整理了电路,IN+输入4~20mA电流,实际电流源是内部有24V电压的。net1,net2形成方波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新整理了电路,IN+输入4~20mA电流,实际电流源是内部有24V电压的。net1,net2形成方波的原理是什么? ...

这是多谐振荡器的用法,想了解原理的话,用度娘搜多谐振荡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多谐振荡器的用法,想了解原理的话,用度娘搜多谐振荡器就可以了。 ...

但就多谐振荡器而言,C1,C2两个电容对地放电不会有影响吗?而且我既然能整理成这样,说明我也怀疑是多谐振荡器,但还是看不明白好吗?尤其mos管这块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去怀疑电路有错,MOS管那带沒偏置也等于其它三极管沒偏置,只是两个电容有交叉,就长相是打个X,并不 ...

怀疑过,并且重新测过,没有漏线啊~所以才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