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充电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7-13):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这个电路2脚输入是定压的,不是变化的,确定了555内部的C2(比较器,555逻辑图)永远是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内部的RS触发器Q输出只会从高往低翻转,不会变高,输出当然是低了;

楼主:
文档上说上电瞬间是低电平,然后一直是低,输出高。直到6脚大于设定值,翻转,输出低。是不是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应该怎么改?谢谢!

楼主:
大神们看看这样行不行,我先把C100断开,上电后,输出高,再把C100连上,状态保持不变。充满电后,输出低,可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