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5温度传感器公式什么意思?

楼主(2015-07-13):
例程里的代码是:
//Convert the raw temperature sensor measurement into temperature
        degC = GetTemperatureC(temp);
又看了一下它的解释如下:
//This function uses the reference data stored in OTP to convert the raw temperature
//sensor reading into degrees K
int16 GetTemperatureK(int16 sensorSample)
{
    return ((sensorSample - getTempOffset())*(int32)getTempSlope() + FP_ROUND + KELVIN_OFF)/FP_SCALE;
}
请问:
这句程序 return ((sensorSample - getTempOffset())*(int32)getTempSlope() + FP_ROUND + KELVIN_OFF)/FP_SCALE;里面的各个词语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与温度传感器本身有关的参数又是什么呢?

网友A:
这句程序就是根据采样值和电压基准,来计算出温度值

网友B(2015-08-18):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问题你弄明白了吗?我也一直没弄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