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工作温度的低温部分取决于什么因素呢?

楼主(2015-07-13):
芯片工作温度的低温部分取决于什么因素呢?有的芯片低温只能到0℃,有的可以到-20℃,我想高温的话会烧坏片子,低温对芯片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由于半导体的温度特性,低温导致半导体导电性下降,低温可能导致晶振不能起震

网友B:
电气参数跟温度有关,超出并不代表器件一定不工作或损坏,而是不能保证参数符合器件手册所载。

网友C:
感觉,低温下,除了电气参数会偏差,封装实体也可能会冻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气参数跟温度有关,超出并不代表器件一定不工作或损坏,而是不能保证参数符合器件手册所载。 ...

网友E:
有些芯片是民用级的所以就不能承受高低温,还有的是工业级的温度范围大一些,还有超工业级的。我想应该材质不一样吧。

楼主:
谢谢各位  我主要是不清楚低温会对芯片造成什么样的损伤? 比如纯数字IC的情况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