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CPU用串口互相通信的情况下如何调试

楼主(2015-07-13):
RT,两片ARM互相通信,一块做界面,一块做控制。单独一块单片机都很好调试,但是两块单片机要如何调试呢,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用什么方式通信,就用什么调试。。

网友B:
要么一次只调试一个芯片,要么用两台电脑两仿真器同时调试两个芯片

网友C:
先单独调试,所有功能正常了,再将两块板连起来,只监视其中一块就可以了

网友D:
先调一个,一个调好了再调另一个。

网友E:
一个一个调,没啥说的。

网友F:
告诉你个好方法吧,你可以这样连接ARM<---------->“PC”<---------------->ARM
在PC上可以监控双方的通讯内容
那边有问题你看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G:
把副的作为外设就好

网友H:
界面那个先调好,要不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