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如何BOOTLOADER

楼主(2015-07-13):
请问高手,STM32如何BOOTLOADER?客户现场就可以通过USB或者串口更新程序?谢谢!

网友A:
BOOTLOADER自己写呗,官方有例程,可以参考

网友:
外部Flash引导,

网友B:
虽然没有试过,但知道STM32芯片本身提供的有bootloader. 可以通过I2C,USART,USB,Can总线更新程序。
楼主在ST官网上搜 bootloader看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