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接上双向可控硅,打开后电路打火

楼主(2015-07-13):
大家好,原理图和布线如图,直流24V是半波整理后阻容降压,然后HT7533转换3V给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和继电器,单片机控制信号先打开可控硅6ms,然后再打开继电器,现在问题是:可控硅不焊接的时候,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都正常,接上MAC97A后,单片机一打开可控硅,电路就啪的一下打火,然后单片机和后端的24V转3V的LDO就都烧坏了。
会不会是可控硅的进出线隔离距离不够?还是控制线和火线进出线隔离距离不够?

楼主:
双向可控硅和继电器的输入输出是并联的,控制时先打开可控硅几个ms后再打开继电器

网友A:
电路设计有问题,注意分析交流回路。

网友B:
可控硅驱动没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有问题,注意分析交流回路。

可控硅不接的时候功能正常控制,只是在继电器的接触端并了双向可控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控硅不接的时候功能正常控制,只是在继电器的接触端并了双向可控硅

所以才要你去分析交流回路。

网友C:
不明白既然用了继电器为何又并可控硅?

网友D:
电路设计有问题,这个电路可控硅高端控制不烧才怪,

网友E:
电路设计有问题,可控硅串于 +24V中,没有隔离,100%烧芯片。

网友F:
明显你的老板选择了一个新手做老手的活计。轻者坑害自己。重者坑害他人。

看这电路,冷汗冒出也。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既然用了继电器为何又并可控硅?

从电路上看,是为了保护继电器触点。
有过零检测,又可控硅开启6mS后继电器吸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从电路上看,是为了保护继电器触点。
有过零检测,又可控硅开启6mS后继电器吸合。。。 ...

要保护触点用双向瞬变二极管就可以,不必这么复杂吧。

网友H:
有可控硅控制的要么用MOC3022之类光耦隔离控制,要求阻容降压电源正极和交流电源线共线,同时可控硅A1接在共线上。

网友I:
我一般都是加3021光耦隔离,楼主可以考虑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要保护触点用双向瞬变二极管就可以,不必这么复杂吧。

双向TVS并联在触点两端??

那电压取多少伏??

========================

其实没必要用可控硅之类的保护,已经有了过零检测,根据继电器吸合需要的时间,在检测到过零后的下一个(或几个)过零点之前输出给三极管高电平就是了,无非是掌握好提前量。。

网友J:
交流回路不对,LINE_IN通过可控硅的触发极、100欧姆电阻到CPU了,肯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电路上看,是为了保护继电器触点。
有过零检测,又可控硅开启6mS后继电器吸合。。。 ...

是的,就是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向TVS并联在触点两端??

那电压取多少伏??

时间长了,吸合的时间会变化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时间长了,吸合的时间会变化

继电器吸合动作的时间再变化也是有个范围的,除非坏掉了。。
取个合适的时间,足可以保证继电器吸合时处于很低的电压。。

网友K:
看看你的图,可控硅的G和T2之间电压很小,你的可控硅焊接后,就把220v引入了,能不打火吗?注意电路中的网络编号是通的!!!,看图中相同网络编号的黑粗线,你的继电器两个触点和可控硅的T1,T2是并联的,
加个moc3021隔离驱动可控硅吧,再说,你的这个可控硅怎么驱动呀,不是只在G接控制就行,G的控制是相对于T2的,你把T2接哪里?你的T2是220v呀!!!你老板的思路倒是不错,继电器接通时有抖动,这样可以避免继电器抖动带来的危害,因为在继电器接通时,可控硅已经打通了。你试试过0触发的MOC3041/61/83之类来隔离驱动你的可控硅,可能连过0检测都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你的图,可控硅的G和T2之间电压很小,你的可控硅焊接后,就把220v引入了,能不打火吗?注意电路中的网 ...

好的 ,谢谢老张,本来想省点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