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DC/DC降压IC,要求:最大占空比100%

楼主(2015-07-13):
求推荐DC/DC降压IC,
要求:
1.最大占空比较100%;
2.输入为18V,耐压大于36V;
3.可设置输出电压,应用时为17V;
4.可设置输出最大电流,应用时为1A;
5.有短路保护,过压保护,过温保护。

网友A:
输入18V,输出17V,不一定非要用最大占空比百分之百的IC啊,有九十多就可以了,建议你用3843这个IC,外置MOS,输出端用TL431和LM358做电压和电流控制,电压和电流可调,都没问题,短路保护,过压保护,过温保护,也不成问题,只是需要多加一些外围电路

网友B:
这个输入输出,需要加DC-D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18V,输出17V,不一定非要用最大占空比百分之百的IC啊,有九十多就可以了,建议你用3843这个IC,外置MO ...

没错,占空比有九十多也可以了。你提到这种方式也是可以实现的。就是外围电路复杂一些。具体有推荐的IC或电路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输入输出,需要加DC-DC吗?

我是想给四节电池充电,如果有专用的充电IC则更好。如果没有,只能用DC/DC了。兄台有推荐方案吗?

网友C:
说实话,用DCDC充电池,风险蛮高的。
我认为需要100%占空比的,MOS,SDB的内阻需要被考虑进去呢。所以占空比需要高一点啦。
XC9252,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给四节电池充电,如果有专用的充电IC则更好。如果没有,只能用DC/DC了。兄台有推荐方案吗? ...

如果电池不平衡的话,你串联充电,小心把电池冲爆炸了。
给锂电充电,还是谨慎点吧。
建议考虑多节锂电专用的充电的IC方案。

网友D(2016-03-23):
DC--DC的输出纹波都对锂电池的寿命影响很大,锂电池充电对过充电压精度要求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