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R8芯片工作温度

楼主(2015-07-13):
各位好,我们这边选用STM32F030R8芯片做一个系统,结果发现如果不用风扇的话,芯片的工作温度居然在80度左右,我们的时钟用的是8M的,应该不会是时钟的问题,请教各位大神,你们用这个芯片的时候,工作温度有这么高么?

网友A:
是整体电路板都有80度的话 是正常的。如果其他部分温度低 只是芯片工作温度在80度,说明芯片内部已经短路。

网友B:
硬件没设计错的话,就是板子焊接问题了;
或者芯片质量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