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410看门狗配置问题

楼主(2015-07-13):
void EnWDT(void)       //使能看门狗     //fsys=6.125M
{
    PCA0MD   &= ~0x40;   //wdt禁止
    PCA0MD    =  0x00;             //系统时钟/12
    PCA0CPL5  =  20;              //(256*20+256)*(12/6.125M)=10mS
    PCA0MD   |=  0x40;
}
void RstWDT(void) //喂狗
{
    PCA0CPH5 = 1;
}
这样设置对么?使能看门狗的PCA0CPL5  =  20;这句改变参数 似乎没起到作用。
还有我设置后用喂狗程序定时清看门狗,系统依然没运行,似乎喂狗程序也有问题,没起作用。

网友A:
我一般不用狗,看下相关章节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参考官方例程试试

网友B:
或许设置的狗溢出时间太短导致系统不停复位,看起来好像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