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5-07-13):
主流大厂的MCU中自带ADC,在每个通道的参数中有,输入的AD信号阻抗要小于500欧姆,AD端口里面的阻抗最大是2.5k欧姆,有个问题,如果只给了最大阻抗,通常和最小都没有给,那么如果输入电压为3V(0-3V),阻抗为100欧姆,那就是30mA,电流消耗会非常大,极端一点,如果输入阻抗为1欧姆,那就是3A;这种问题一般如何处理?感觉问原厂的FAE也没有什么好的回复。谢谢!

网友A:
楼主把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弄混了。MCU中的AD因工艺和成本问题通常无法串入运放做缓冲,其输入阻抗就不可能很高,这就要求前级的输出阻抗越小越好,这样才能保证精度。这里输出阻抗小并不意味着电流就大,电流由环路阻抗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弄混了。MCU中的AD因工艺和成本问题通常无法串入运放做缓冲,其输入阻抗就不可能 ...

MCU对AD输入端的信号要求是阻抗小于500欧姆,这个能够达到,从AD输入端口向AD里面看进去的阻抗最大为2.5k欧姆(手册上说的,没有最小和一般的情况),如果输入电压为3V,信号的阻抗为10欧姆,里面最大2.5k欧姆,但是里面要是90欧姆,那么电流消耗就是30mA,极端一点,信号为1,里面为9,那么就是300mA,那就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U对AD输入端的信号要求是阻抗小于500欧姆,这个能够达到,从AD输入端口向AD里面看进去的阻抗最大为2.5k ...

要是?拿出“要是”的证据来,你见过30mA、300mA的AD输入电流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拿出“要是”的证据来,你见过30mA、300mA的AD输入电流么?

他是觉得手册上只说了最大,没有说最小和一般,所以多小都“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是觉得手册上只说了最大,没有说最小和一般,所以多小都“有可能”, ...

这种“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因为我的MCU的参考源用的外部3V参考源(最大提供10mA),MCU的AD内部通过外部参考源按照手册是消耗外部参考源500uA,同时有一路AD的输入前端也是由这个参考源提供单端电源的运放处理,每路运放消耗1.45mA最大,那就意味着3.4mA,给AD输入端就只能有理论上6.6mA,但是AD输入端只给了最大阻抗2.5k欧姆,如果万一这路阻抗小,那么电流就不够了,所以问一下一般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在参考源和运放(也就是AD前端)加大容量的电容?

网友C:
其实,MCU内部的ADC的输入结构,就是一个采样保持电路,等效阻抗为RC串联网络。
对于直流信号,输入阻抗还是很大的,一般是兆欧姆的级别。
对于交流瞬间阻抗,才是这个R的阻抗,一般是几K到几百欧姆。
对于低频信号,你在ADC输入管脚并联一个102或者103之类的电容,就可以了,即使你的信号源输出阻抗比较高,误差也很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的MCU的参考源用的外部3V参考源(最大提供10mA),MCU的AD内部通过外部参考源按照手册是消耗外部参 ...

CMOS工艺的MCU(现在所有的MCU都是CMOS工艺的)其输入阻抗对直流而言是非常大的,输入电流自然极小(所用单位都是uA)。但CMOS电路必然存在栅极电容,有电容自然有充放电效应,这时对一定频率以上的信号就不能忽略了,手册中也必然有相关说明,只是你没好好看,更没有好好想。
基准源的带载能力不足可以用运放做缓冲,但就你说的情况根本没必要,概念错了,得出的结论自然就离谱。类似的,运放也具有较高的输入阻抗,哪里需要基准源提供什么mA级的电流,除非你的电路设计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