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关于IO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5-07-13):
请教飞思卡尔技术,仿真时GPIO的PDIR寄存器里的值不变是怎么回事?PORT的相应PCR位已设置

网友A:
楼主用的芯片型号是什么?
另外,你PCR的MUX有没有选择为1?
还有,外部引脚的信号有没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芯片型号是什么?
另外,你PCR的MUX有没有选择为1?
还有,外部引脚的信号有没有改变。 ...

芯片型号是MK64,PCR的MUX选为1了,在板子的IO口处,有开入电压1.2V。仿真刚开始时PDIR寄存器里就有值0x1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型号是MK64,PCR的MUX选为1了,在板子的IO口处,有开入电压1.2V。仿真刚开始时PDIR寄存器里就有值0x1 ...

你VDD是多少?
输入一个3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VDD是多少?
输入一个3V试试。

加3V可以读出IO数据。我还想问一下,就是IO处加1.2V电压,设置PCR的上拉功能,IO数据可以读出1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3V可以读出IO数据。我还想问一下,就是IO处加1.2V电压,设置PCR的上拉功能,IO数据可以读出1吗? ...

这个和你外部电路有关,你可以使能上拉试试,然后输入1.2V,看看这个点的电压是多少,有没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你外部电路有关,你可以使能上拉试试,然后输入1.2V,看看这个点的电压是多少,有没有改变。 ...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B:
发帖有奖,希望常来21ic提问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