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C05蓝牙模块是否具有硬件流控功能

楼主(2015-07-13):
我在做一个带蓝牙传输功能的打印机。用的蓝牙模块是HC05,
HC05模块的第三管脚 CTS 。将HC05模块与单片机连接,用手机蓝牙串口给打印机传数据,当打印机的打印缓冲区快满时,打印机给与其相连的蓝牙的CTS输入高电平busy信号,HC05是否可以更具这个信号起到流控作用?就是暂时停止将接收到的数据传给打印机。

网友A:
LZ蓝牙直接做透传用的是吧。我觉得还是通过打印机的Busy上传到APP一个忙信号,让手机端暂定下发打印数据,防止手机丢失把。
本人小白,以前写过SPP蓝牙通信协议,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B:
既然有这个脚,我想应该应该有硬件流控制;
具体你还是问厂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蓝牙直接做透传用的是吧。我觉得还是通过打印机的Busy上传到APP一个忙信号,让手机端暂定下发打印数据, ...

你说的是软件流控的办法,需要手机串口支持软件流控才可以实现。

楼主:
现在蓝牙打印机需要硬件流控,我看了其他的蓝牙打印机用的蓝牙是BC04  想知道BC04 和HC05 有什么区别,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