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刀头抖动严重

楼主(2015-07-13):
如图所示,这种传动结构下,刀头抖动严重,求助,有没有比较好的消抖方法,谢谢~

网友A:
先找到抖动原因,如果是轴电机抖动,说明是控制算法有问题。另外注意传感器精度和安装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抖动原因,如果是轴电机抖动,说明是控制算法有问题。另外注意传感器精度和安装工艺。 ...

抖动应该是轴之间跨距太大的原因,控制算法应该没有问题。有没有办法能够减少这种两轴联动带来的抖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抖动应该是轴之间跨距太大的原因,控制算法应该没有问题。有没有办法能够减少这种两轴联动带来的抖动啊? ...

只要传动没问题,跨距就是不是理由。

网友B:
如果驱动器没问题,那就是装配精度问题,用百分表打一下平行度看看呢。
或者改变驱动细分设置,或者改变电流设置,多试试各种组合嘛。
这是做贴片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抖动应该是轴之间跨距太大的原因,控制算法应该没有问题。有没有办法能够减少这种两轴联动带来的抖动啊? ...

1. 联动轴加粗,提高刚性,以减少同步误差,若条件有限,可试试用高强度材料做.或是在绿轴外加适当的套管,灌胶粘住.整料加粗最佳.
2. x向小车的定位导向加宽,导向滚珠加预紧力.(越宽越不易扭)
3. x向小车不能用滑动导向,必需用滚动导向,以减小磨擦力.(从动端不能用简单铜套,而要用滚珠滑套或是3个法向小轴承定位.(上淘宝找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驱动器没问题,那就是装配精度问题,用百分表打一下平行度看看呢。
或者改变驱动细分设置,或者改变电 ...

嗯嗯,正在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联动轴加粗,提高刚性,以减少同步误差,若条件有限,可试试用高强度材做.或是在绿轴外加适当的套管,灌胶 ...

嗯嗯,谢谢,正在试验

网友D:
我没细看过别人类似机构是怎样处理的,第一眼就觉得这动力的安装位置有些奇怪

网友D:
这么小个电机,至少减速机要一个

网友E:
底座加厚,细分,速度放慢,算法搞搞,应该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B:
我觉得可以再增加一个步进电机,把那个绿色的杆子省掉,两个步进电机用同一个信号控制,共进共退,这样可以避免同步皮带松紧不一带来的同步误差。

网友F:
这样的架子,抖动是必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架子,抖动是必然的

对于电机来说,那个架子就不是刚性的物体,如过是伺服电机,会抖动得更厉害。个人观点电机装传动轴上,传动轴加粗

网友D:
机械工程师是最苦恼的,在现场调试出了问题谁都可以插两句嘴,有时十几号人围着你七嘴八舌的,心理素质不好的人会当场崩溃,而电气却完全不同,几乎就没谁敢开腔说话: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机械工程师是最苦恼的,在现场调试出了问题谁都可以插两句嘴,有时十几号人围着你七嘴八舌的,心理素质不好 ...

碰上懂电的老板了呢,会让泥胸闷三天,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碰上懂电的老板了呢,会让泥胸闷三天,哈哈

出差无数,就遇到过一次:lol

网友G:
这么长的活动范围,用直线轴承的刚性太差了,肯定会出现跳动或者让刀的,一般都要用V型或者燕尾导轨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个电机,至少减速机要一个

额,减速机?步进应该不需要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底座加厚,细分,速度放慢,算法搞搞,应该问题就不大了,

嗯,正在考虑增强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再增加一个步进电机,把那个绿色的杆子省掉,两个步进电机用同一个信号控制,共进共退,这样可以 ...

之前考虑过使用两个电机同时提供动力,后来担心考虑到安装精度及误差等问题,就没这样做。两个电机共用一个信号的方案可行吗,可行的话我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架子,抖动是必然的

尺寸大约64*60cm,怎样的结构能减轻抖动啊(领导要求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电机来说,那个架子就不是刚性的物体,如过是伺服电机,会抖动得更厉害。个人观点电机装传动轴上,传 ...

嗯嗯,正在考虑加粗传动增强刚性

网友D:
步进电机那没必要齿轮加减速了,不过动力我觉得应该装在传动轴上才是,用同步带传过去,对安装精度要求也不高。底座暂时还不会影响到抖动,高精度的需要对底座考虑了,前面网友也说过,导轨悬空不是好事,用直线导轨,那样导轨能固定,中间横梁可以考虑一端有点自由度,能极大降低安装和加工难度,你的同步带稍微偏细。这种导轨加同步带的机构应该很成熟了,可以去参考一下别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长的活动范围,用直线轴承的刚性太差了,肯定会出现跳动或者让刀的,一般都要用V型或者燕尾导轨来做。 ...

V型和燕尾导轨成本会不会很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尺寸大约64*60cm,怎样的结构能减轻抖动啊(领导要求低成本)?

如果是自己用可以考虑去买拆机件

网友B:
我想起来了,楼主可以把联轴器松开,直接用手推动,看看有没有卡顿,有的话肯定会抖动,这是机械问题,主要是装配精度不够造成的;
如果没有卡顿,那就是电路问题了,频率是不是过高了,是不是失步了,加减速曲线是否合理,或者是不是你的步进电机选小了?
这种结构看起来很单薄,不过如果刀头没有重负载的话,也没啥问题,我这里有个国产的贴片机,就是这样的机构,虽然贴片时,整个桌子都在抖动,但是不影响贴片,是整个机器在晃动。
至于用燕尾导轨,那不是成本的问题,而是既然用了同步带,明显是想追求速度,用了燕尾,速度要相差好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尺寸大约64*60cm,怎样的结构能减轻抖动啊(领导要求低成本)?

都省成这样了还要降低成本?那估计什么不刻直接走都会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起来了,楼主可以把联轴器松开,直接用手推动,看看有没有卡顿,有的话肯定会抖动,这是机械问题,主要 ...

嗯嗯,谢谢,现在正在改件增强刚性,件改回来后按你的方法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省成这样了还要降低成本?那估计什么不刻直接走都会抖

额,也是,还是想着低成本下,尽量减轻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