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赛普拉斯Miniprog3 能仿真用吗

楼主(2015-07-13):
请问 赛普拉斯Miniprog3 能仿真用吗

网友A:
可以进行仿真及调试,但也和你的芯片类型有关。我使用的PSOC3及PSOC5类的MCU是可以用miniprog3进行仿真的。

楼主:
我用的 这个  PSoC Designer 5      Miniprog3貌似 不支持CY8C29866

网友B:
psoc1的调试有专门的模块。
CY3215-DK In-Circuit Emulation Development Kit

网友C(2015-08-12):
这个我也想问一下用miniPro3怎么debug PSOC 4?或者psoc 4 ble ?还有这东西能用JLINK烧录吗?

网友B:
JLINK能烧写PSOC4。
miniPro3 debug PSOC 4,把miniPro3 和PSOC 4,直接连接上面,就可以debug了。点击debug的图标~

网友D(2016-03-09):
可以烧录可以仿真,自带iic,spi,uart接口功能。我手头刚好有两套Miniprog3 *C版本的仿真器,可以便宜出给需要学习psoc的朋友,加q530963492备注。

网友E:
可以的吧??

网友F(2017-05-05):
引用 网友B:
JLINK能烧写PSOC4。
miniPro3 debug PSOC 4,把miniPro3 和PSOC 4,直接连接上面,就可以debug了。点击debu ...

minipro3真的能烧录psoc4?现在刚好想买一套psoc4的烧录调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