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058这批芯片数据区写的数据有的能保存,有的不能保存

楼主(2015-07-13):
请问M058这批芯片数据区写的数据有的能保存,有的不能保存,生产了3万多的,这批3000出现狠多不能保存,掉电就没有了,有什么工具能验证数据区能否写数据?

网友A:
真的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这些区本来是可以保存数据的,结果写入后失败了?你应该写入后再尝试读出来,然后对比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