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pack installer没有tm4c123gxl这个型号怎么破

楼主(2015-07-13):
如题,keil5 pack installer里没有对应的,问下有没有知道怎么解决的,板子型号tiva c tm4c123gxl

网友A:
没用过keil开发tiva系列的mcu
建议用ccs吧,官方的开发环境对自己的mcu支持的更好

网友A:
你用的是EK-TM4C123GXL LaunchPad 评估套件吗?
刚看了下,上面的mcu是TM4C123GH6PM,最新的keil5版本是支持的。你用的什么版本的keil?

网友A:
哦,你的这个版本也有这个mcu的,TM4C123GH6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EK-TM4C123GXL LaunchPad 评估套件吗?
刚看了下,上面的mcu是TM4C123GH6PM,最新的keil5版本是支 ...

是的 就是123gkl这个评估套件 我用的是keil5.12
用TM4c123GH6PM可以替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就是123gkl这个评估套件 我用的是keil5.12
用TM4c123GH6PM可以替代?

官方资料上都改成TM4c123GH6PM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去keil官网看有离线包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资料上都改成TM4c123GH6PM了,应该是一样的。

版主就是牛 谢了

网友A:
不客气。问题解决了记得结贴啊。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问题解决了记得结贴啊。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

好的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