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编译好imx6 yocto的fsl-image-qt5之后,如何进行QT app的交叉编译?

楼主(2015-07-13):
好题,就是qmake在哪里,编译工具链在哪里,需要设置什么环境变量?

网友A:
使用find命令找一下qm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find命令找一下qmake......

用find命令找到了qmake,这是没有用的,qmake和很多其他东西相关,需要配置好一个环境。

已经解决了:
bitbake meta-toolchain-qt5
编译后会生成一个sdk包,然后安装在ubuntu里面,就可以用这个toolchain做linux应用和qt应用交叉编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find命令找到了qmake,这是没有用的,qmake和很多其他东西相关,需要配置好一个环境。

OK,我也是昨天看文档刚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A:
yocto编译安装完,我80G的虚拟机都快用完了......

楼主(2015-12-04):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了内存耗尽的情况我虚拟机里用的是32位的linux(linux版本为ubuntu-12.04.5-deskt ...

64 位 ubuntu 12.04 desktop 虚拟机,   6G 内存, 150G+ 硬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了内存耗尽的情况我虚拟机里用的是32位的linux(linux版本为ubuntu-12.04.5-deskt ...

看我给你回的另外一个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我给你回的另外一个帖子......

搞定了,换了64位的就行了

网友C(2016-07-18):
引用 楼主:
用find命令找到了qmake,这是没有用的,qmake和很多其他东西相关,需要配置好一个环境。

嗨~请问生成的SDK包是在哪里呀?用了您提供的方法,但是对于sdk包的路径迷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