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电源系统中,各模块之间的通讯(485、can)需要电源隔离吗?

楼主(2015-07-13):
(无正文)

网友A:
关键是4个模块供电之间是否共地,
共地 做隔离没啥必要了
否则 那就做通讯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4个模块供电之间是否共地,
共地 做隔离没啥必要了
否则 那就做通讯隔离 ...

4个模块由同一个开关电源供电,是共地的,

网友B:
共地,如果地线压降不大,不需要隔离,隔离电路成本高电路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地,如果地线压降不大,不需要隔离,隔离电路成本高电路复杂。

谢谢!系统是一个机床控制系统,通讯距离不远,但还有变频、伺服,电磁环境复杂,干扰大,从模块角度来看感觉加隔离好一点,但从系统观点出发,都共地了,没必要再隔离了

网友C(2016-06-15):
一般都需要隔离的,抗干扰性会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