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灯关了还微亮,控制总开关关掉后就熄灭了

楼主(2015-07-13):
我用的射灯和灯带是LED的,当关掉开关时,都还会微微发光,一直不能熄灭,当关掉控制总开关后就马上灭了.晚上一直睡不好,愁死了

网友A:
你把零线和火线切换一下试试

网友B:
是不是开关漏电了,查查开关

网友C:
市电室内走线,在开关的2端形成跨接开关的分布电容,由于电容对交流是通路,在关断开关后,其控制的电器中(比如传统灯具)仍有微量电流通过,当遇到像led这种mA级电流便能出现反应的元件时,如果灯具电路没有相应措施或措施无效,微光现象就可能出现。

网友D:
我觉得是通过对地漏电了,总线上有问题,或者是有一处的接线漏电了。

网友E:
请个电工看看,这个不好说,要么上你初始的电路接线图。

网友F:
我记得以前我家也有这么一个问题,换了个开关就好了。

网友G:
我用干簧管作为单片机的开关信号输入时,就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LED是串联在电源(DC24V)、干簧管、限流电阻、光耦(发光二极管)之间的。最后没办法,容忍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干簧管作为单片机的开关信号输入时,就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LED是串联在电源(DC24V)、干簧管、限流电 ...

最后查出原因了,进来的零线居然带有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电室内走线,在开关的2端形成跨接开关的分布电容,由于电容对交流是通路,在关断开关后,其控制的电器中 ...

果断是地线漏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果断是地线漏电了。

居然地线带电,你们那里的电工好牛皮

楼主(2015-08-13):
引用 网友C:
居然地线带电,你们那里的电工好牛皮

变压器的问题,没办法,现在天天睡觉带着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