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运放差分输入精度差,请指点

楼主(2015-07-13):
各位高手请指点,输入信号0-1500mv,因信号已经较高 运放只做阻抗匹配,放大倍数为1,该电路仿真正常。实际电路

在零点时很差,零点时输出约7-8个mv,10mv- 600mv误差2个mv以内 ,600mv以上误差小于1mv. 实际运放为OPA2336.

AD内2倍放大测的结果。本人模电很差.请教该电路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鞋底这么薄已经很给面了,

网友B:
你拿什么表来量的?

网友C:
差分电阻匹配精度不够

网友D:
我觉得已经很准了
你的电阻精度多大
用什么表测的,你的万用表精度是多大?

楼主:
电阻1%,0805封装.  4位半万用表(胜利),信号来自过程校验仪. 样板为24位AD。

测量数据和过程校验仪对比。请教是否能进一步提高精度?特别是在600mv以下范围和零点附近。

换用0.01%的电阻是否有改善?

网友E:
还是考虑给运放双电源供电吧,单电源下本身接近零点附近的值就不准,即使是高精度运放也有几个mV的误差。
产生负压很容易,用个电荷泵芯片就OK了

网友F:
运放OPA2350单电源供电改为双电源+5V、-5V供电。

楼主:
感谢各位,我知道双电源能解决零点问题,请教各位现有电路基础上能否再改进?实际上被测信号在至少700mv以上

才有意义,精度上是可以达到要求的。但还是想更进一步。另OPA2350不支持双电源的。

网友B:
你用的这个运放,是低偏流运放,不是低失调运放,你试下找个零失调运放.还有你这个运放是轨-轨输出,但好像不是轨-轨输入的.在零点附近效果肯定不怎么好.

OPA2350是轨对轨输入输出的,输入电压可以超过电源轨0.1V; Vos在500uV级别也算是低失调电压的运放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我知道双电源能解决零点问题,请教各位现有电路基础上能否再改进?实际上被测信号在至少700mv以 ...

没有哪款运放不支持双电源的,即使标称单电源工作的,照样可以双电源供电;
opa2350 vos是500uV,规格书给出的输出电压参数距离电源轨最大200mV,这个值有些大了,要不楼主试试SGM89652,Vos是50uV,输出距离电源轨是6mV, THD+N是0.00015%, CMRR 100dB,其他各参数也基本都优于或与OPA2350相当

我用的低失调运放失调基本都十几uV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哪款运放不支持双电源的,即使标称单电源工作的,照样可以双电源供电;
opa2350 vos是500uV,规格书 ...

那也就是说现在误差是在运放上产生的。那么是否有合适的运放提供参考?

SGM89652 没找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现在误差是在运放上产生的。那么是否有合适的运放提供参考?

SGM89652 没找到。 ...

联系芯片原厂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这个运放,是低偏流运放,不是低失调运放,你试下找个零失调运放.还有你这个运放是轨-轨输出,但好像不是 ...

几uV、十几uV、几十uV、几百uV,都是归类到低失调电压的高精度运放哈,实际我觉得这里不是关键,关键是Vout参数,规格中会给出输出low时距离电源轨的电压

用着500uV失调的运放,然后喊偏差差不多有1mV有点大,还说运放是R2R的没问题,你自己看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现在误差是在运放上产生的。那么是否有合适的运放提供参考?

SGM89652 没找到。 ...

晕头了,既然是处理直流信号,找Vos小的运放,这种一般输出距离电源轨都很接近,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靠近零点有较大误差的问题,换句话说只能用双电源供电

网友B:
试下LT1368吧,不行你就只能双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