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使用官网源码编译器报错

楼主:
我使用的是C30编译器,打开在官网下载的AN1078的源代码 先定义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OpenLoop:1;    // Indicates if motor is running in open or closed loop
            unsigned RunMotor:1;    // If motor is running, or stopped.
            unsigned EnTorqueMod:1;    // This bit enables Torque mode when running closed loop
            unsigned EnVoltRipCo:1;    // Bit that enables Voltage Ripple Compensation
            unsigned Btn1Pressed:1;    // Button 1 has been pressed.
            unsigned Btn2Pressed:1;    // Button 2 has been pressed.
            unsigned ChangeMode:1;    // This flag indicates that a transition from open to closed
                                    // loop, or closed to open loop has happened. This
                                    // causes DoControl subroutine to initialize some variables
                                    // before executing open or closed loop for the first time
            unsigned ChangeSpeed:1;    // This flag indicates a step command in speed reference.
                                    // This is mainly used to analyze step response
            unsigned    :8;
            }bit;
        WORD Word;
        } uGF;

然后调用 uGF.bit.OpenLoop = 1; 在这个地方就出现错误

然后我使用KEIL MDK编译相同的代码

是正确的   求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原因    附 源代码    求指点

mplab中编译错误

mplab中编译错误

KEIL 中编译正确

KEIL 中编译正确

楼主(2015-07-13):
难道是我使用和谐的C30造成的吗

网友A:
bit换成bits好了

楼主:
谢谢指导  我知道原因了。 bit 是关键字 将在结构体成员bit改成bits 就好了

楼主:
再次请教一下  编译器接着编译 这次我换成xc16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78: recipe for target '.build-conf' failed
出现这个错误  编译器跳转到错误位置式
${MAKE}  -f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 dist/${CND_CONF}/${IMAGE_TYPE}/PMSM.X.${IMAGE_TYPE}.${OUTPUT_SUFFIX}

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 请指教下  我从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