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推荐8脚芯片

楼主(2015-07-13):
谁知道1脚是 地 8脚是 电源 的8脚芯片有什么?我只知道一个ne555

网友A:
我见的都是一脚是电源,八脚是地的。你说的这种还真没见过。

网友B:
8Pin的双运放都是这样配置

8PIN的双运放,一般是4脚负极,8脚正极。

网友C:
MCU一大堆,随便封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B:
8Pin的双运放都是这样配置

单电源供电就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