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能用TI原装560V2的仿真盒么

楼主(2015-07-13):
      在TI官网上查看到其原装560V2的仿真盒支持的是CCS4.2及更新的版本,而打电话问的代理商,他们反馈的意见是可以往下兼容的,也就是说可以用……所以现在问问各位使用过的亲们,CCS3.3能用TI原装560V2的仿真盒么?如果可以用,是类似安装驱动的形式么?

网友A:
代理商的有时候不可信    以官网为主
560V2为最新版本    支持最新版本CCS
最新的CCS都已自带仿真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理商的有时候不可信    以官网为主
560V2为最新版本    支持最新版本CCS
最新的CCS都已自带仿真器驱动 ...

谢谢版主,也知道支持最新的CCS,但目前用习惯了CCS3.3,所以是想问能否支持CCS3.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也知道支持最新的CCS,但目前用习惯了CCS3.3,所以是想问能否支持CCS3.3? ...

CCS3.3安装时没有560v2的驱动    只要能找到   仿真器驱动  可以试一下
但是不敢保证
仿真器需要确定能支持的CCS版本  和   目标板的型号

楼主:
问了TI的技术支持,TI原装560V2的仿真盒不支持CCS3.3,原来560的倒是支持,只是目前停产了…
也还是谢谢版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