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通过NRF24L01让单片机与电脑进行通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7-14):
你如果要接受nrf2410的信息,必须也采用同样的nrf2410或与之匹配的无线接受模块,接受到信息以后,可以再用一个单片机和max232,输出rs232信号,与PC串口进行通信。 或者使用一个单片机和一个usb转串口的芯片,在usb口上模拟一个串口,与PC通信

网友B:
电脑nrf2410转为USB数据,和PC端链接即可,需要加个转化装置。

网友C:
PC端也加个接收器就OK了

网友D:
肯定可以的,看你的电路方案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要接受nrf2410的信息,必须也采用同样的nrf2410或与之匹配的无线接受模块,接受到信息以后,可以再用 ...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能用这种笨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