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03画板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15-07-13):
请问在画stm32f103时,元器件如何选择,比如电容,在Altium里面,就有好几种封装,Cap有RAD-0.3,另外还有Cap Semi封装为c1206封装,用在时钟电路及滤波时应该选哪种,时钟电路极性电容与非极性电容有区别吗?
stm32f103vb的封装里面有LQFP_M,LQFP_N,LQFP_L三种,在淘宝上购买该芯片时,并没有说明这种类型,我应该选哪种,这三种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极性电容一般来讲是电解电容,特点就是容量大,但是缺点就是有电感存在
无极性电容就是一般的电容,电瓷电容
画板子的话直接选用电瓷电容就可以,至于封装就是要看你的需要了

网友B:
封装根据后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根据后缀啊;

看哪里后缀呢?比如说stm32f103vb这款型号,我选的是LQFP封装,但是在Altium Designer里面这种封装有三种形式:LQFP_M,LQFP_N,LQFP_L,好像大小有一点小小的区别,到时候焊上去的时候引脚都能符合吗?

楼主:
我刚刚看到一份资料上讲,这三个封装只是引脚长度不同,其他都一样。

网友C:
封装对不对 可以查看手册封装尺寸和PCB尺寸是否一致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哪里后缀呢?比如说stm32f103vb这款型号,我选的是LQFP封装,但是在Altium Designer里面这种封装有三种 ...

看STM32芯片资料,都有明确说明;
比如RC,一般48脚的;
RG,64脚的;
VE,VG等就是100脚了;

网友D:
那些后缀是引脚的长度,你是人工焊接,就长点比官方推荐的封装。电容的话,0603的比较小不好焊接,但是省地方,1206的太大,建议0805。原理图网上一大推,主要是JTAG接口,复位电路,晶振电路,去耦电容啥的还有下载方式选择(具体手册里面有的)。

网友E:
按手册进行,不会有多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些后缀是引脚的长度,你是人工焊接,就长点比官方推荐的封装。电容的话,0603的比较小不好焊接,但是省地 ...

以前一直写上位机程序,所以对板子元器件不太熟习,我在看技术手册对应芯片引脚时,有些地方还是感到迷惑,比如芯片手册说STM32的工作电压(VDD)为2.0~3.6V,但是stm32103vb芯片引脚中有VDD_1,VDD_2,VDD_3,VDD_4,VDD_5,这些都是一样的VDD引脚吗?可以直接接在一起吗?另外手册里面说ADC的电源引脚为VDDA,独立的电源地VSSA,后面带A是表示模拟电压吗?后者的VDDA是要单独接吗?

网友D:
VDD_1,VDD_2,VDD_3,VDD_4,VDD_5这些都是数字电压,每一个电源引脚,在允许的情况下加上一个去耦电容。带A的是模拟电压源,一般用0欧电阻、磁珠、电感隔离。我也是小白,相互交流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一直写上位机程序,所以对板子元器件不太熟习,我在看技术手册对应芯片引脚时,有些地方还是感到迷惑 ...

随便问下,写上位机,不是挺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问下,写上位机,不是挺好的吗

导师有个项目要用到,只能自己重新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STM32芯片资料,都有明确说明;
比如RC,一般48脚的;
RG,64脚的;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好多资料上都将stm32f103系列的I2C设置成复用开漏输出,但是我并没有在官方手册上面明确说明,如果是设置成复用开漏输出,电压是3v,上拉电阻以多大为合适呢?我可以设置成复用推输出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好多资料上都将stm32f103系列的I2C设置成复用开漏输出,但是我并 ...

我觉得时钟线可以,但是数据线不能推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好多资料上都将stm32f103系列的I2C设置成复用开漏输出,但是我并 ...

10K啊,4.7K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时钟线可以,但是数据线不能推

我在书上看到这样两句话:●  在开漏模式时,对输入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可得到I/O状态
                                    ● 在推式模式时,对输出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得到最后一次写的值。
我的理解是用复用开漏模式时,引脚既可输出数据,也可通过对输入数据寄存器的读取从而实现输入功能,但是在复用推式下只能输出,而不能输入,这样理解有问题吗?
但是,在SPI,USART传输里面,当用作主模式或者时钟信号产生的一方时,数据手册里面引脚配置均是采用复用推式,而,I2C传输时时钟信号采用复用开漏输出,采取哪一种输出怎么决定呢?其中两者作为时钟信号要考虑哪些因素呢?